方正显示器开一会黑屏

楼主(2017-06-13):
大家可能会说是灯管问题,其实不是的,就是去高压的12v 的双二极管发热厉害。大家帮忙分析下是高压包故障还是电源部分问题?
故障解决换个通用电源板

网友:
是去高压板的电压吗,,为什么要接双二极管,你可以传个照片看看是什么

网友A:
要不是二极管性能不好,要不就是变压器有轻微短路。再说你换二极管试过了没?

网友:
你这样发帖真的不好知道是什么问题,发图片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是二极管性能不好,要不就是变压器有轻微短路。再说你换二极管试过了没?

换过了二极管

网友B:
不发个图片,帮你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发个图片,帮你看看吧

电源部分问题了看样子是,改了通用高压板还是会发烫

网友:
分开单独测试不久行了嘛

网友:
换个电源板吧,也不贵

网友:
换个高压包不就好了么,又不值钱

网友:
电压不过?  不够?

网友:
后级负载太大,要一个个排查

网友:
LCD 還 LED的?

网友C:
换了二极管还会发烫吗  单独换

网友:
单独换二极管 二极管不良会发热

网友:
那说明12V负载很重啊。检查高压板那边咯

网友:
接个高压板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二极管还会发烫吗  单独换

换了没用,还是换了个通用电源板算了。省得折腾,又不是很贵的东西折腾这么久上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