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wifi 信号弱飞天线好 装到机器内不好,谁知道什么情况?

楼主(2017-06-13):
修一个WIFI弱的,客户说WIFI和GPS都弱。第一感觉是WIFI天线问题。就直接换了一套壳,天线接上,装的天线也装
上,开机测试,还是WIFI弱,那就飞假天线吧。把天线飞到如图位置,2G天线出口位置。大概10CM长。飞线位置如图
所示

这样飞好后装机测试,没有再扣其它天线,WIFI信号正常了。

于是就把这根线飞到如图位置,直接和外面的天线相连位置。如图

飞到这里下面的电感也取掉了。装机测试,回去了。和没修前差不多

两个满格的是我家自己的WIFI,离手机也就两米距离。我想把WIFI芯片
换了试一下,可客户的ID没有。理论上换WIFI,解绑WIFI不用刷机也不要
ID,怕中间出个什么意外 ,万一要刷机那就扯蛋了。所以还是没动WIFI
各位朋友有谁遇过的。
按理说,WIFI飞假天线有,我这样飞应该没问题的。怎么会不行呢?
还有另外一个点2G的,我也飞了。如图。

天线有两个脚2G的。这个脚是到正面指纹排线位置的那个天线接口,
就是那根长的天线到尾插的那根。
但是飞了这根线没反应,信号依旧弱。
各位大神看看,除了换WIFI还有什么好招不?

网友:
上次搞一个6 wifi信号弱 飞假天线信号也弱  客户不修了  装起来又*脏话*好了  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A:
这个情况还是天线的问题,或者螺丝没拧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还是天线的问题,或者螺丝没拧好

不可能螺丝没上好。我试过多次了。装上拆下都试过了。

网友B:
话说26脚的不是5GHZ的信号么

网友B:
WIFI天线接口 不是指纹座右边的→_→  ?

网友:
wifi真心好脆弱啊

网友C:
飞了假天线,未装壳信号比较强,装了壳就弱,这是很正常,既然飞了假天线,证明你芯片没问题,是外通道的事。把外通道上的元件电路整好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飞了假天线,未装壳信号比较强,装了壳就弱,这是很正常,既然飞了假天线,证明你芯片没问题,是外通道的事 ...

老师好;   关键外边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就这样飞线基本上算跳过中间所有环节,直接飞线到壳上了。从WIFI芯片出来直接到拧螺丝的那个位置了。外壳也换过了。中间有什么东西不能省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FI天线接口 不是指纹座右边的→_→  ?

指纹座边上也有一根,开机位置有个配件拧到壳上的也是天线。指纹座右边的这个脚我直接飞线出来没多大用。另一条飞上信号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26脚的不是5GHZ的信号么

是的吧。你看原理图比较清楚。2G的两个脚,5G的两个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老师好;   关键外边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就这样飞线基本上算跳过中间所有环节,直接飞线到壳上了。从WIF ...

感觉这东西比较奇怪,上次我碰到一个机器,WIFI天线断了,我焊上去不管用,换一根就好了,一直没搞明白

网友F:
我想说上次我一台6SP的。。背面是不是有两根天线一样的挨着的 拆的时候有一根座子给我拔起来了 然后觉得还要拆个料板座子太麻烦  我就没焊。。反正有两根  就那么悬空着吧。。 客人也没回来说信号不好呢。。

网友G:
假天线从哪飞到哪????以苹果6为例的话,,,,

网友H:
问下客户换过手机壳没

网友I:
有没有考虑是壳的问题。。。。。

网友:
大神都求助了  帮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这东西比较奇怪,上次我碰到一个机器,WIFI天线断了,我焊上去不管用,换一根就好了,一直没搞明白

天线我换过。壳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想说上次我一台6SP的。。背面是不是有两根天线一样的挨着的 拆的时候有一根座子给我拔起来了 然后觉得还 ...

反面两根是GPS信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假天线从哪飞到哪????以苹果6为例的话,,,,

这个是6S的,你对应我的脚位,到电路图上查一下再对应到6的机器上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问下客户换过手机壳没

我换过壳试过了。没用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没有考虑是壳的问题。。。。。

换过壳了。还是一样。没用。

网友G:
刚看了,,6代是单2.4和5G,6S是双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刚看了,,6代是单2.4和5G,6S是双个呢???

具体就不清楚了,我飞假天线也只有一根有用,另一根飞了没反应。还是信号弱。

网友:
版主还没搞好吗?

网友D:
搞不好了,退给客户了。、客户没时间等。没思路就退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搞不好了,退给客户了。、客户没时间等。没思路就退了。

我有个6S摔了的大电流5A拆了主电源.测PP_CPU 对地8欧PP_GPU好像是4欧.我用烧机大法烧没发现哪里发热.电源也才40几.没有思路了.又不想拆CPU请问一下.还有哪种可能性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我有个6S摔了的大电流5A拆了主电源.测PP_CPU 对地8欧PP_GPU好像是4欧.我用烧机大法烧没发现哪里发热.电源 ...

GPU的低正常的,CPU的对地值有问题,先烧一下,看哪里发热呢?如果是CPU发热那直接没得搞了。

网友:
我想说飞天线有信号证明芯片和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实在不行把信号通路上的元件全换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D:
GPU的低正常的,CPU的对地值有问题,先烧一下,看哪里发热呢?如果是CPU发热那直接没得搞了。

好的.我在试试.谢谢了.

网友:
之前遇到过,摄像头旁边那个链接主板得小元件没装好!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没有解决了

网友K:
这样的问题,自己做一个天线。、把胶打好,走一圈。收钱。我就是这样干的。只要信号好。OK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样的问题,自己做一个天线。、把胶打好,走一圈。收钱。我就是这样干的。只要信号好。OK就可以

好主意。下次就这么干,不知道盒上屏还有没有信号了。

网友:
楼主 整好没啊

网友L:
假天线只是用来判断故障位置吧,还是要把故障点修好才行,不然怎么叫“假”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L:
假天线只是用来判断故障位置吧,还是要把故障点修好才行,不然怎么叫“假”天线。。。

道理是这样的,最好修好,可真的修不好,放假天线在里面能用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没办法也只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