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主板板号M678SE-N7 凌动1037CPU+NM70南桥求维修图纸分析

楼主(2017-06-13):
工控主板板号M678SE-N7 凌动1037CPU+NM70南桥求维修图纸分析

工控主板是银行内广告一体机用的主板,故障现象是COM3串口无使使用。先打了COM3接口阻值,是OK的。SIO芯片为IT8782F,从网上订了芯片更换仍一样。求亲们哪修位修过此板或有此板的维修图纸来分析工作过程了

网友:
我不太懂 但是能不能接个外置com呢  USB转的  我不懂  别说我瞎说

网友:
一般这种的主板图纸资料都很少

网友:
75232串口芯片,排容你检查过吗?

网友:
这种板子几乎没有图纸

网友:
这个只能上淘宝看看有没有的卖这图纸资料的。

网友:
串口芯片也查过了,上面是农业银行自助查询互助平台电脑用的工控主板。

网友:
这种一般都没有图的,慢慢量一下电压

网友:
这的是大神级的人修吧

网友:
这个端口不能用跑下线看看吧,也没去其它地方

网友:
这种板的图纸楼主你就别想有了

网友:
有收银机也用这个板.修过别的故障加焊PCH好的

网友:
感 谢楼主分析和解答

网友:
没图纸,又没经验,还不是一般家庭用户,真是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