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宏基 TC601 IIBTDL-Borg 13057-1M 不能安装系统

楼主(2017-06-13):
宏基 TC601  IIBTDL-Borg 13057-1M 不能安装系统:刷BIOS,解决问题。

ACER TC601 IIBTDL-Borg 13057-1M BIOS.zip

网友:
是安装蓝屏吗

网友A:
不能安装系统,装不了

网友:
装不了系统还关bios问题吖,具体什么情况

网友B:
第一次听说装不上系统和BIOS有关,学习了。

网友C:
不能装系统是什么故障现象?

网友:
是装系统的时候BIOS设置进不去吗?才导致不能装系统的?

网友D:
请问具体是什么现象啊:调不了启动顺序,无法解压,还是卡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装系统是什么故障现象?

不能安装系统,没有任何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听说装不上系统和BIOS有关,学习了。

因为修的板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具体是什么现象啊:调不了启动顺序,无法解压,还是卡在什么地方?

安装一切正常,就是不引导

网友:
你这也太简单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安装系统,装不了

那就没遇到这种情况了,还不是蓝屏,,就是不能安装,也不知道是怎么个不能安装
也许BIOS中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不引导吧应该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一切正常,就是不引导

不能引导,是BIOS中设置不对,。。、、

网友:
不能安装系统 ?这个是哪里报错 还是什么问题表现

网友:
厉害了, BIOS还引起不能进系统故障

网友(2020-01-27):
各种稀奇古怪的毛病,都搞下系统,会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