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IC41T-A 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7-06-13):
精英IC41T-A 不跑码维修:拆掉COM口芯片解决

网友:
说的好简单啊能说说什么原理吗

网友A:
怎么没有判断过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判断过程,。。。

外设可能会影响跑码,所有拆掉试了一下、

网友:
这种坏的并不多

网友C:
看似很简单,就是把故障点找出来比较难,想知道是根据什么现象推断出是外设的原因,这个芯片会发烫吗?

网友:
技嘉的G41这个病 精英没有见过啊。。。

网友D:
请问COM这个芯片是不良还是什么引起不跑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COM这个芯片是不良还是什么引起不跑吗啊

没仔细看贴

网友:
检测卡没插好也不跑吗的

网友:
应该是那个芯片内部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似很简单,就是把故障点找出来比较难,想知道是根据什么现象推断出是外设的原因,这个芯片会发烫吗?

这个芯片正常的情况下也是微烫的!

网友:
这个芯片正常的情况下也是好烫的!

网友:
有复位吗?

网友:
纯靠经验啊这是高手哈哈

网友:
估计芯片有问题导致IO出点小BUG,然后造成档外设或者说总平台复位出了问题。

网友:
不懂为什么去这个会好

网友:
判断过程在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设可能会影响跑码,所有拆掉试了一下、

现在样6系列的都没有这个口了,。。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板,但是研究好久都没有弄好。

网友:
是不是复位闪

网友:
一般主板不跑马先排除外设,com口先摘掉

网友:
纯靠经验啊这是高手

网友:
不装上去没有影响?还是不大懂

网友:
这是捡到钱了哦

网友:
大神,说个原理来听听,让我们小白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