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2台华硕本因时序问题造成无法开机~分享给各位

楼主(2017-06-13):
第一台是华硕N53J板号N53JF REV:2.0
昨晚客户送来说要去吃饭所以将比电盖上进入休眠之后就再也无法开机了

抱歉因为这台客人赶时间所以只拍了一张开机照片

送上电源后发现有待机 但按下电源开关无反应 当下报价打发客人走

马上进入正题拆机后开始查待机电源公共点19V有+3V+5V也有接着继续查HM55的工作条件VCCRTC...RTCRST#...SRTCRST#...晶片CLK...INTVRMEN...VCCSUS3_3 ...RSMRST#...BATLOW#...测量后发现RTCRST#...SRTCRST#...这两组应该是要有3.3V的但是都没有了...马上开点图出来查看

RTCRST #的零件C2004和R2003...SRTCRST#的零件C2005和R2004这两组电阻没问题那就一定是电容了立刻换掉两颗电容后送电电源一路上跑进入系统...

之后简单测试后就请客人拿走了

第2台本本是K43SJ 板號K43SV RED 3.0

一样直接进入正题...客户送来时说时开时不开一样报价后请客人回家等消息...
这台呢自己因为修过几台遇到+12VSUS转SUSC#_PWR...SUSB#_PWR元件不良的问题导致开机后电源灯有亮但其他电源都没上(因为这点差点害惨自己)

机器拆开裸板测试就是我说的状况开机电源灯有亮但其他电源都没上

在这花了不少时间因为方向完全错了...在我拆换了一堆零件包含EC问题都还没解决的情况下丢在旁边去抽烟让自己冷静一下...自己问自己是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的原因呢?不外乎就是前端EC或晶片待机条件有缺所以才会让后续讯号都没产生阿~~!!!!瞬间觉得自己一定是呆了才会忽略基本条件. ..回到座位后开始从基本条件查起基本条件不外乎就是VCCRTC...RTCRST#...SRTCRST#...晶片CLK.......(有需要可以参考这篇此篇出自(方维)大大之手感谢他让我技术又更精进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8437-1-1.html)这些满足后按下开关后续讯号才会出现. .开始慢慢一点一点查当查到RN3005排阻上的PM_RSMRST#这个讯号时华硕就被我咒骂了...

又是一个害人的排阻...换好之后上电电源就一路往上跑到开机进BIOS了.....

(在这也提醒大家别因为修过几台一样问题的就太有自信认为每一台状况都是一样或差不多的会把自己害惨阿....)

以上是小弟我的一些维修上的小小心得..如果有以上资讯有写错欢迎指证..小弟进这行也没太久所以还请各位手下留情 谢谢观赏

网友A:
华硕待机3v 5v 在点位图怎么找啊,我都是在南桥附近找好累啊

网友:
你指的是待机芯片还是南桥内部的待机电压

网友:
不过修华硕还是要经年丰富才可以啊

网友:
分析的挺精准啊

网友:
大哥技术厉害啊,太谦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硕待机3v 5v 在点位图怎么找啊,我都是在南桥附近找好累啊

点位可以直接搜索 电压名字

网友C:
那边华硕机接的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边华硕机接的这么多

台灣華碩賣的很好所以修的也比較多呢

网友:
楼主修的很细心,很速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位可以直接搜索 电压名字

我知道啊,我不知道南桥待机电压在华硕点位图是什么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