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C455

楼主(2017-06-13):
不加电,怎么办?81038不出3   5V,找不到图纸

网友:
找芯片定义啊

网友:
找不到图纸可以去买,实在不行就找该芯片的PDF

网友A:
找待机芯片的相关资料 先修待机

网友B:
这个只有盲修了,待机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有盲修了,待机修出来

修好了,论坛有图纸,我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待机芯片的相关资料 先修待机

修好了,论坛有图纸,我找到。EC坏短路导致8脚3VLDO芯片烧毁,以致于3   5V芯片无EN。换掉EC和8脚OK.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1012403#pid15941502这是C455图纸

网友:
亮机图我就不上了,板主可以下图纸看我的推断正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