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这么多年一直困扰的问题

楼主(2017-06-13):
每次修到坏CPU供电芯片的时候 尤其脚位很小 特别密的 都尽量找料板上面的  因为料板上面的芯片 很好换    淘宝上面新芯片 不好上  芯片不好加锡   各位大神有没有奇招 你们都怎么换的  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
用撮子,把针脚上面打磨一下,上面有一层氧化物质,去掉就好了

网友:
新的芯片订过来  我经常用闹铁刮一下就掉脚了,,也郁闷着

网友:
诺帖拖下焊锡就好

网友:
同感,新芯片触脚有一层氧化物,不弄掉不吃锡

网友A:
用烙铁加焊芯片脚上一遍锡,温度不用太高,要保证每个脚都上锡了,洗干净,再焊上就行了,100%OK.不然很难上锡的。

网友:
用洗板水洗一下。

网友B:
可以用细砂纸打磨一下就好上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细砂纸打磨一下就好上锡

这个可靠吗  你每次都砂纸打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烙铁加焊芯片脚上一遍锡,温度不用太高,要保证每个脚都上锡了,洗干净,再焊上就行了,100%OK.不然很难 ...

就是因为不好上锡啊

网友D:
我都是细砂纸打磨 在加些焊油 再焊接就方便很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细砂纸打磨 在加些焊油 再焊接就方便很多了

原来大家都是用细砂纸  感谢  我去买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大家都是用细砂纸  感谢  我去买点试试

要很细的砂纸

网友:
拿刀片轻轻刮下!

网友:
不好意思 我的网络有延迟 点击太多次了

网友:
细砂纸打磨下应该可以吧

网友:
我直接用烙铁度锡的

网友:
细砂纸磨几下就好,涂点焊油很容易上焊锡。

网友:
我都是拿铬铁焊 一遍,就可以了

网友:
新的芯片,当然是要用烙铁在芯片四周上一遍锡了,比如QFN的芯片,四周上锡,中间不用管

网友:
还是维友思路广啊

网友:
刀片刮刮就行

网友:
看情况,为了保证效果,一般就用手术刀刮刮,再上锡。但是我一般都懒的弄。就那样焊了。

网友:
用焊锡在芯片脚位度一成焊锡 这样会好上很多

网友:
都生锈的,从料板找

网友:
你把新芯片用烙铁先用锡刮一下上好锡再焊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靠吗 你每次都砂纸打的吗
砂纸好用,磨芯片时轻按移动一下就好,发现比原来亮就可以刷锡膏再用烙铁尖轻轻上锡。

网友:
新的芯片,你自己上锡不就行了,。、

网友:
没做过处理直接用吗~??

网友:
我是用刀片刮一下

网友:
先用烙铁托平了,再吹

网友:
那是脚已经氧化了,用刀片刮刮

网友:
深有同感,有些即使你把芯片脱上锡了也是个坏的

网友:
就用电铬铁加点焊油拖上锡。检查都能吃锡了,再焊上板

网友:
感觉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
细砂纸轻轻划一下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因为不好上锡啊

实在上不了锡,就用刀片刮一下脚,要小心点,不要把芯弄坏了,或者用砂纸打磨一下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