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精锐V41电脑一体机的检修

楼主(2017-06-13):
接修该机,开机发现有很大的噪音,关机开壳,发现风扇已经老化磨损,该机有两个风扇,由于暂时无此风扇,使用一个试机播放电影,温度正常,由于手头上没有,暂时就用一个,待日后网购回,再装上。该机原系统是XP,于是改为W7,经过2小时烤机,一切OK!!

网友:
这个要买风扇,时间 长了显卡要不行

网友:
一个风扇不会报FAN错误吗?

网友:
这个风扇必须要装的兄弟

网友:
改一个风扇

网友:
    不装也行 试过

网友:
不装用不多久显卡就坏了  温度高

网友:
風扇裝回去為妙!

网友:
就这么简单收费叱

网友:
这个风扇必须要装的   不装会报错的

网友:
风扇必须装上,一个风扇不行

网友:
若时间、条件许可 还是换上那个风扇

网友:
这是自己的机器么

网友:
客户的话最好装两个上去

网友:
最好是装上个风扇,要不然运行大电影,游戏温度会高

网友:
这个原装风扇很贵货也很少,淘宝有30一个的OEM风扇,要换一对,一天8小时工作一对可管一年,我换过不下20台这种了

网友:
我是新手学习中

网友:
风扇彻底不转了?

网友:
两个都装上去

网友:
一体机很多 电容短路 修过很多一体机都是电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