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300 双bios

楼主(2017-06-13):
联想 s300 加电不开机  刷bios  OK

S400修改后加电不开机 BIOS LA-8951P BIOS 双BIOS.zip

网友:
收藏到时遇到可以用到

网友:
希望可以立马试了回复,可以就不回复了,不可以在说

网友:
正好需要 收藏到时遇到可以用到

网友:
再下载个看看 刷了一个不行

网友(2018-11-15):
先修一台机器一样型号的,能亮机,闪屏3次后,屏不亮了,

网友(2020-03-07):
群主独立,还是集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