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 加电短路 vcc main 短路

楼主(2017-06-13):
batt vcc 不短 有正常阻值。
vcc main 短路 整板所有屏蔽罩拆了熏了松香  加电0.5V 就达到2A了 没有哪个地方有融化掉 是不是要拿笔记本的稳压电源 笔记本是最高可达30A 的呢  电压不超过5V 或不超过4V 电流高的会不会烧坏板子呢?

网友:
顶楼主我也在学习修手机

网友:
手机散热快要大电流才烧的出来

网友A:
看你哪里有问题,如果是有个电容短了你点烧,可能会烧开,我也有块板VCCMIAN短了。烧出来是板层,烧穿了但还短。放弃了。如果十在没有办法了,只能大电流烧了。烧不好也没办法。大电流我也有烧开过,也是整板没有热。上大电流上去秒开。但最终我也不知道哪个地方短了。机器好了反正。

网友:
5A都不够用吧?

网友B:
上次,我那个B+短路烧不出来的,屎因为电源用的低温锡装的,,,结果吹硬盘导致电源锡融化,导致短路,,,烧了很久都不热,,最后试着拆了电源解决的

网友C:
4v 用笔记本电源4a多就能烧出来了。

网友D:
你的板之前是否有修过,如果别人修过在芯片内部焊盘用锡短路很难烧了来,如果没修过就直接拆电容芯片吧。

网友:
我还有2部6s给楼主一样故障,烧不出来,放在那很久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你哪里有问题,如果是有个电容短了你点烧,可能会烧开,我也有块板VCCMIAN短了。烧出来是板层,烧穿了但 ...

最高电压是4V吧  感觉0.5V 2A  4V上去不就要10A以上了吗?  这么高的电流主板还有IC没事吗?   我也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我那个B+短路烧不出来的,屎因为电源用的低温锡装的,,,结果吹硬盘导致电源锡融化,导致短路,,, ...

个人感觉是没修过。。 除了拿过的时候WIFI旁边那个大电容被翘掉了。。 其他好像没动。。。  没太仔细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4v 用笔记本电源4a多就能烧出来了。

最高调到电流达到4A就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板之前是否有修过,如果别人修过在芯片内部焊盘用锡短路很难烧了来,如果没修过就直接拆电容芯片吧。

好像是没有。除了上面那家翘了个WIFI旁电容是看到了。 以为2A就差不多能烧出来。。 烧之前也没仔细看。。  结果啥都没化掉。。除了U1601音频放大器  看到有一点缺角。。 但是VCC MAIN  也不经过那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最高电压是4V吧  感觉0.5V 2A  4V上去不就要10A以上了吗?  这么高的电流主板还有IC没事吗?   我也不太 ...

你电流又不会从好的芯片里面过。电流是直接过有问题的芯片啊电容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电流又不会从好的芯片里面过。电流是直接过有问题的芯片啊电容之类的。

哦 了解了  谢谢

网友A:
这个怎么说呢, 举个例子吧,河道堵了,要通,上流开闸放水,小堵可能直接就冲掉了,但是大堵你堵的地方比渠道还要坚固 就麻烦了,你水把渠道冲跨了也不一定冲开。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说呢, 举个例子吧,一个人得了脑血拴,血拴位置就好比我们手机上的短路的点。我们大电流去烧,其 ...

哦 谢谢  其实还是迷迷糊糊的。。。大概是电流在某一点聚集的太多而又过不去  就要炸开的意思吗?

又没开机 。。 这些电流最终去了哪里。。 到地了吗?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高调到电流达到4A就停吗?

没有一定的限制,我按经验都要4a多才能烧出哪个发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哦 谢谢  其实还是迷迷糊糊的。。。大概是电流在某一点聚集的太多而又过不去  就要炸开的意思吗?

又 ...

扎心了,你这号哪里都是,还是不是一个人

网友G:
楼主要是烧不出来那就搬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要是烧不出来那就搬板吧

烧出来一个... 大概2V 电压就上了5A左右。。 U1502 背景灯IC 拆了。。 有对地阻值280 但是加电还是短路  电压降低到3V  2A左右的漏电    感觉正反面  下半部分都烫。。测了ID板318阻值。。不知道能不能烧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要是烧不出来那就搬板吧

把基带CPU拆了。。 阻值恢复到320左右了。。 但是还是有短路。。 5V电压大概500毫安。。 感觉在基带电源那里。。。 基带电源可以随便更换 。。 基带CPU可以随便更换吗? 还是损坏就板子就废了呢?

网友H:
基带cpu 不能换,坏了。一套就完蛋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死马当活马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基带cpu 不能换,坏了。一套就完蛋了。

哦。。 那基带CPU重新植锡看看好了。。   不行就算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哦 谢谢  其实还是迷迷糊糊的。。。大概是电流在某一点聚集的太多而又过不去  就要炸开的意思吗?

又 ...

不是炸开的意思。怎么说呢,你不要了解一下电流是怎么走的。比如你并联10个电阻,有0欧 1欧 1K 10K 100K  1M 你在两端加上电,你说电流会大哪里走,理论上电流是不会从0欧以上电阻上过电流的。电流会全部加在0欧电阻上。0欧电阻,就相当于我们短路的地方。有短的地方电流全直接从短路的地方走,其它地方不会有电流通过。所以其它地方是安全的。电流大到一定程度超出了0欧电阻承受能力就烧断了,就像保险丝一样断了。其实我们电路中你会看到有0欧的电阻其实有的也是起保护作用的。你电流过大,电阻就会烧掉,保护线路。毕竟主板的内部电路如果你一直加大电流肯定也会烧坏的。所以外面放个电阻,真短了就把外面的0欧电阻烧掉,保护主板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扎心了,你这号哪里都是,还是不是一个人

什么意思???

网友:
有些板层短的,根本烧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炸开的意思。怎么说呢,你不要了解一下电流是怎么走的。比如你并联10个电阻,有0欧 1欧 1K 10K 100K  ...

  对我这种新手小白有帮助  谢谢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