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ThinkPad s3-s400 进水机,加热io可正常开机使用

楼主(2017-06-13):
求助ThinkPad s3-s400 进水机,加热io可正常开机使用,机器进过水,开机键有3.3v待机电压0.01A正常必须加热io才可以正常开机,冷机开不起来,求点位图

网友A:
EC周围有进水不?拆了重焊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C周围有进水不?拆了重焊试下

有的不过水全部处理干净,已经从焊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电容漏电了

网友C:
你仔细看看 EC周围 是不是有腐蚀的小东西

网友D:
找EC的PDF看下 测试下触发条件正常不

网友E:
io换掉了吗,,,

网友F:
电阻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
不太会,周围小电容换过,io加热就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仔细看看 EC周围 是不是有腐蚀的小东西

没有任何腐蚀,进的是玉米粥

网友:
换一个EC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EC的PDF看下 测试下触发条件正常不

正常的,现在不知是桥还是io

网友:
引用 网友E:
io换掉了吗,,,

准备换io已经定货了

网友:
可能是哪个电阻电容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任何腐蚀,进的是玉米粥

把芯片取下看看下面是不是有残留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阻有腐蚀的地方

没有,是io问题

网友:
换了没用,还是一样

网友G:
加热了可以用 肯定是哪个电阻 阻值坏了  仔细查一下 ec的待机条件 的触发条件

网友:
是io坏了,准备更换

网友:
io问题,准备换io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加热了可以用 肯定是哪个电阻 阻值坏了  仔细查一下 ec的待机条件 的触发条件

不是,查过了是io问题

网友:
吧io 拆下来 重新焊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不过水全部处理干净,已经从焊过了,故障依旧

EC周围的小电容电阻有问题,一头有发黑的拆下看看焊盘是不是有腐蚀了。

网友H:
EC周边小电容电阻问题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EC周边小电容电阻问题比较大

知道了,问题已查出,是io

网友:
点位不好找 找图纸参考维修 重点查下EC的触发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周围有进水不?拆了重焊试下

烤板后,不行换EC,最好查条件,按时序修

网友:
进水地方多观察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是io问题

网友:
先换EC再说吧

网友:
楼主技术真牛逼啊

网友:
进过水,是不是进在EC这里,如果进在EC这里重点查进水的地方,应该EC本身或者边上什么小东西不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