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神们电源的主动PFC是什么工作原理啊

楼主(2017-06-13):
请教一下大神们电源的主动PFC是什么工作原理啊 他是怎么工作的啊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如何判断好坏

网友:
升压原理,把300伏的直流电压升到约380伏,测量大电容两端的电压,电压值在350伏以上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好的,在350伏以下,如320伏左右证明是pfc电路没工作

网友:
节能,也是脉冲调制,MOS工作再开关状态

网友:
  大电容两端  待机时 是310v启动之后 升到380v左右     提高电压减小电流 较少  开关管 发热损耗

网友:
我也一直搞不明白

网友:
不单单是一个电感

网友:
升压原理大同小异,基本是电感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