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换CPU的问题

楼主(2017-06-13):
     大家都知道X61是BGA的,但是能买到的都是PGA的带针的。那个问题来了BGA和PGA是只有带不带针的区别还是完全不一样呢。比如说带针的CPU中间有电容,而BGA的肯定是没有电容的吧。
     其实我想的是如果只是带不带针的区别的话可不可以把针弄掉植锡使用呢,那中间的电容是不是也都要吹掉呢?也或者根本就不能换的吧?有拆过的说一下呢,谢谢!

网友:
你说的不可取的,最好别搞

网友:
我也想知道能不能这样

网友:
纠结呀,换板子就完了吧

网友A:
浪费时间,还不如待会

网友:
对呀  纠结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意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浪费时间,还不如待会

就是时间多,想找点折腾的事情做。

网友B:
还是买吧,PGA改BGA完全不靠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买吧,PGA改BGA完全不靠谱

找到一颗加针的,这个应该靠谱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找到一颗加针的,这个应该靠谱了吧。

应该可以,加针的一般都是BGA改PGA的

网友D:
直接换板子就好了,想那么多干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加针的一般都是BGA改PGA的

嗯,我觉得也是,只要70个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板子就好了,想那么多干啥

换板子五百大洋也,有点划不着的哇。

网友E:
直接找个一样的料板拆就行了啊

网友F:
这个板了应该很便宜吧

网友:
理论上可行,但没有人实际操作过怎么知道到底可行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找个一样的料板拆就行了啊

帮我找一找啊,有卖一块给我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板了应该很便宜吧

500洋应该还是有点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我觉得也是,只要70个大洋

怎么这么贵??什么CPU啊70个大洋不会吧????

网友G:
X61应该是老机器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这么贵??什么CPU啊70个大洋不会吧????

T9300    是965芯片组能上的最好的系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X61应该是老机器了吧。。。。。。。。。。。。。。。。。

的确很老了,但是很有特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9300    是965芯片组能上的最好的系列了。

我有一个几个T9400的一个T9900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几个T9400的一个T9900的

是800的还是1066的?1066的是用不了的

网友H:
没必要这么麻烦,淘宝上一大堆转接座,要相信华强北

网友:
有些是PGA转BGA的 焊针的U 好多不稳定

网友:
这种没去尝试过,可以淘宝问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必要这么麻烦,淘宝上一大堆转接座,要相信华强北

老大,我要的是BGA的,不是带针的PGA.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800的还是1066的?1066的是用不了的

1066的了,主频3.0的够吊了

网友:
可以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