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7100Z算通病 不 ?

楼主(2017-06-13):
M7100Z循环,拔掉内存开关灯一直亮不循环会报警。感觉是BIOS 问题。刷了就好了。已经是第二台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
为什么不把好的BIOS一起发上来呢

网友:
下次可以附上你验证过的资料了

网友:
多验证几台才可以的出来结论,最好把资料也发到论坛里

网友:
BIOS问题一般都不算通病吧

网友:
多台判断吧   等我遇几台  嘿嘿

网友:
什么牌子的机器啊!

网友:
是筆記本嗎?

网友:
刷bios前 可以先放下电  没准也能好

网友:
故障现象很普通 不是通病

网友:
bios坏是所有机型都可能出现的问题

网友:
可以算是通病,一刷见效

网友:
不错,楼主怎么不提供亮机的BIOS呢

网友:
网上有,再传一个

网友:
还没有碰见过

网友:
现在机器BIOS问题越来越多了

网友:
吧BIOS   可以一起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
吧BIOS   可以一起给大家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正好用到

网友:
现在bios问题很常见了,遇到也试试

网友:
就是爱坏 我这个刷了后走到读取硬盘哪里重启 然后反复

网友:
笔记本只要碰到能通电····能跑电流···直接先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