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g无法开机

楼主(2017-06-13):
ACER4738G无法开机,待机各电压测试都正常,加热了CPU风扇背面的几个702场管后正常,估计是场管有问题,但是不知怎么测试,干脆就把那几个都给换了,现在用了好几天再没出现问题。看来问题也解决了,但自个不知什么问题。算是一点经验吧。
ACER

网友:
有可能就是虚焊把

网友:
那就是管子的问题

网友:
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管子不良 了吧 你的心也真大 不怕返修啊

网友:
怎么感觉像是通病

网友:
没有碰到过这里坏的

网友:
这种问题,我没有遇到过,估计是管子不良吧

网友:
场管卜良吧

网友:
这样估计会返修的

网友:
学习了 下次遇到研究一下

网友:
学习了,下次如果遇到就试试

网友:
场效应管 有问题了

网友:
有时候场馆坏了是量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