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螺丝孔断线维修

楼主(2017-06-13):
顾客自己换屏 螺丝拧错了 导致bs2502断线  开挖 挖的头昏眼花掏了一个多小时 见到底线 放大镜伺候 肉眼看2条拧断了走了下锡 ok 这个容易 再次测量发现显示座14角无阻值 正常应该430 还有断的地方 找到点位图通往cpu的  飞线到电阻fl2036 测阻值正常 开机 出现苹果画面开机正常 补上绿油 ok 收钱 走人  发来论坛 大家一起学习学习

网友:
就断一根线算幸运的了。

网友:
楼主用什么图纸的

网友:
挖板考验耐心

网友:
挖一个小时,,是我就疯了,没那耐心。。

网友:
螺丝柱焊板上的都是坑,楼主这台机收了多少钱

网友:
螺丝孔断线   不是通病中的通病了

网友:
断了一根还算比较好了,如果断多了就有很大的难度了

网友:
很多顾客都自己换屏,很多都会中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