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不住了,分享一下zqsa,v3-471进水维修

楼主(2017-06-13):
  同行拿过来的,说是进水了不开机,然后留机登记,同行就是那种只装系统的,我对不开机的概念理解更是一脸蒙蔽,是不通电,还是不亮。
  进入主题吧,插可调电源,待机0.010,看起来正常,按下开关,也能触发,电流上到0.180,看样子cpu电压肯定没有出来。断电,拆机,看看进水的程度,
应该不是太严重。浏览全板果不其然进水不严重,全图就不上传了,给论坛省点空间,就是pu11芯片附近进水比较严重,这是清理后的照片
全板打阻值,无异常,通电,3/5v正常,按开关上电到0.180,PL1 无1.8v
vin,en,3.3v正常,看着腐蚀成这样都是直接换芯片,换好1.8v正常,电流能上到0.2**。
cpu电压(vcc_core)和gpu(vgacore)还是没有出来,vgacore电压的开启dGPU_VRON是由南桥直接过来,就先放放,先修cpu电压 查条件48脚v5,5v。16脚VR_ON,3.3V。
随便量了15脚V3R3,3.3v。14脚VREF,2v。简单的检测几个电压,也没有什么发现,感觉芯片不会坏,管理芯片也没有进水,冒了一根红旗渠,想着用用示波器吧,抓下管G极有波形

后极无电压,嘛情况,反馈出问题了?25/26是反馈脚,直接到cpu了,蒙蔽,就先了个cpu试试吧,又不是没有cpu,现成的,就换了,电流跑起来,插内存,ACER就出来了
试试键盘,触摸板无问题,报价4** ,剩下就是坐等收钱了~~~~~有指正的地方分享出来,谢谢

网友:
4xx收的起钱哦

网友A:
我们这里要是收个2xx都难  不好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里要是收个2xx都难  不好混啊

LZ应该包含CPU的价格在里面 15的U的话也是值这个价格的 修板的话我想基本都在2xx左右吧

网友:
一个机子4**,楼主存款几千万了吧

网友:
这个CPU怎么会坏

网友:
这种进水不出CPU供电的我修的每次都害怕CPU坏

网友B:
加上CPU才有4XX吧。4x在我们这能修8台了,唉

网友:
楼主厉害 分析的很好!学习  了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上CPU才有4XX吧。4x在我们这能修8台了,唉

4x修8台?你那边价格那么低?不至于那么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上CPU才有4XX吧。4x在我们这能修8台了,唉

近的8台远的5台

网友:
进水一点,CPU就不良坏了?

网友:
进水就怕CPU坏,一旦坏,客户大部分就不修了

网友:
在我们这里 CPU 坏基本报废了  顾客都不修 。。修的太少

网友:
cpu 也能烧

网友:
这种进水不出CPU供电的我修的每次都怕CPU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