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95开机报警

楼主(2017-06-13):
联想M495开机报警,有谁碰到过,装不装内存都报警

网友:
报警几声呢

网友:
BIOS的可能性笔记大,还有就是内存的条件看正常不。

网友:
AMD的机器用就三板斧,一般都能好。

网友:
就说个报警,电流呢?报警几声呢!

网友:
内存坏掉了吧  换一个内存再试试啊 不行的话 刷个bios 再试试

网友:
难道不是BIOS问题吗

网友:
电流动不动   报几声警

网友:
刷BIOS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