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荣耀V9 拆机换改版

楼主(2017-06-13):
荣耀v9 换盖板 以前没拆过 第一次拆新机型 和苹果换屏一样 说说我的经验吧
拆下2颗螺丝 刚开始以为和r9s一样主板一起下来  撬了几下 不对劲卡的很紧 由于玻璃破碎 在撬容易内屏损坏 尤其下面碎的厉害的 下面还有排线(拆下来才知道有防水胶固定 支架很薄还好没有硬撬后果不堪设想尤其碎的厉害)下面碎玻璃切除后 慢慢撬下 分离成功 和6s 7 一样有防水胶 还有卡扣 屏碎的蜘蛛网的话用oca胶最后的一层伸进去刮开在撬容易很多 拆框完之后分离就不解释了 换屏就在拆框 拆下来不碎就不碎了  碎了的或者线搞断了 注意细节吧 大家学习交流 感谢迅维!!!

网友:
撬是配合加热还是药水?

网友:
楼主你撬的时候是边加热边撬还是说涂药水撬的?

网友:
加热效果会好点 没用加热也没用药水 手指甲拆的

网友:
这款手机挺新的啊。就开始换屏了。。。下次就知道怎么拆机了。

网友:
嗯嗯,这个没拆过的机型要先试探下,不能用蛮力硬上弓的,要不然伤不起

网友:
怎么拆下来的呀,用的分离机吗

网友:
这客户可是够倒霉的,这机器是刚上市一个月吧,,,,

网友:
不加热也不用药水,风险太大,没有挂是幸运;
加热一下是应该的。

网友:
现在新机器换外配的格外小心

网友:
刚撬坏了一块小米note顶配的屏

网友:
没撬坏说明楼主之前交过学费了,撬坏就代表正在交学费

网友:
楼主应该多说说你撬屏幕的经验分享一下,我就经常搞坏内屏的。搞得自己现在换屏没有总成都不敢动手了。特别是一些新款的原厂胶,特别难搞!!

网友:
还有特别是OLED的屏幕更是风险很大,价格又贵。屏幕又薄。真心伤不起!!

网友:
第一次拆的时候,肯定都会心跳加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