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 风扇狂转

楼主(2017-06-13):
联想y460  风扇狂转     数据刷过    关机风扇也转   怎么回事  怎么解决

网友:
BIOS  刷对没有啊    没刷对的话会这样

网友:
一般这都是BIOS  不对 或者 BIOS有问题

网友:
bios 有问题吧  重新找一个刷一下

网友:
关机风扇也转 这个应该线路有问题的 查下风扇供电相关的线路

网友:
这个是BIOS引起,风扇接口那么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