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论坛来个华擎P67极限玩家4BIOS,最好最新版,不是最新也可以

楼主(2017-06-13):
求此BIOS,最好是最新,不是也可以,先谢谢!板子可以开机,但是板子自带是B75BIOS,只是求BIOS!

网友:
P67 Extreme4(L3.19)Win.zip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官网就这两个版本,当然这个都是主板型号不带GEN 3的
3.19 是beta版本

你这解压出来是什么格式的?我下载了两个都是EXE的系统升级的,没有可分离或者直接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解压出来是什么格式的?我下载了两个都是EXE的系统升级的,没有可分离或者直接刷的

你主题帖不是说自带了p75bios嘛
这个官网下的就是升级程序和bios合在一起的exe 文件
应该用pe u盘一启动 然后执行就对了吧
当然 分离提取bios 也是一条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主题帖不是说自带了p75bios嘛
这个官网下的就是升级程序和bios合在一起的exe 文件
应该用pe u盘一启 ...

我这BIOS明显都不是同系列,只是能开机而已,肯定不能再升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BIOS明显都不是同系列,只是能开机而已,肯定不能再升级了

那只有提取或者说等某个人直接从好板备份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只有提取或者说等某个人直接从好板备份出来

是啊,所以就来论坛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啊,所以就来论坛求了

给你找了一个老版本的bio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给你找了一个老版本的bios

应该支持二代2700K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支持二代2700K吧?

应该吧,查看了一下cpu 微码

但估计支持不算很良好,2700K应该是2011年底上市的,下面的微码是2010年底的,但估计可以启动吧,然后使用pe u盘什么的直接刷到3.10版本吧,要么就是在1.80先自己添加微码。
华擎那里cpu支持列表标注的是支持2700k 是2.10 bios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