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C320触发掉电反复重启

楼主(2017-06-13):
C320常见的故障就是缺电压掉电,我这台也是缺电压就是和论坛上提到的不一样,加电到0.125A掉电反复重启。 经过很多个小时的努力最终找到了问题。缺少1.8v供电。

网友:
有时候 1.8V不稳 有杂波  导致时开时不开

网友:
这款机器BIOS最容易出现问题了

网友:
1.8是不是内存供电

网友:
掉电比较不好找

网友:
1.8是什么供电

网友:
这个1.8是哪里供电,楼主也给说下呗

网友:
找到了那就查1.8V的条件

网友:
没有过程,没有思路!

网友:
前面不做回复是因为在测试机器。加电的瞬间测试LM358 5脚有1.8v 6脚也是1.8v 7脚输出只有0.6v,0.6v电压明显太低, 这个机子维修很怪异 换上LM358能正常加电,第二次开机就不正常了最终把LM358和PR253一起换掉 测试两天正常了。 PR253原本是O欧姆  我换成10K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