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0 0.3掉电什么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7-06-13):
E540 0.3掉电什么问题求解决
掉电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bios 或者南桥 基本都是南桥死了

网友:
先刷个BIOS 不行再干桥

网友:
刷刷更健康!!!

网友:
可疑 参考我换E540 南桥那个帖子

网友:
虽然桥爱出问题 不过还是查下基本供电等桥是黑胶不好换

网友:
待机出来,看下其他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