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V130 公共点短路刮骨疗伤维修

楼主(2017-06-13):
接到机器接上可调电源,电流为5A,明显公共点短路,报价,客户同意修,拆机,裸板,拿万用表,点了一下公共点短路,直接烧机大法,烧了好久都没发现那发热,最后把可调电源开到4v这就发现问题了,怎是板层发热,就看了一下,怎么板层有点黑,拿了把刀刮好了一下,发现是烧糊,不管三七二十一了,来个刮骨疗伤,把那些烧糊的全刮干净了,再点了一下公共点,阻值正常了,就再看了一下公共点隔离管也正常,就装机接上可调电源完美亮机,干净利落来钱快。大家注意了,公共点短路的,修好公共点短路了要看一下公共点隔离管有没有坏,好多机器公共点短路也把隔离管烧了。大家路过加电分谢谢。

网友:
有的板层刮个洞都不好  楼主还是比较幸运地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

网友:
jingcai精彩,精彩啊,

网友A:
我以前也搞过,后来老反修,不稳定

网友B:
这个不算厉害   LZ 记得补点绿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算厉害   LZ 记得补点绿漆

这还用说修好就补绿漆

网友:
前两天修了一个联想的 , 要刮好,不然容易烧

网友:
楼主不是底线嘛

网友:
这种挖板  以前经常 搞   现在好像有的电容  烧烧    就不短路了  你们遇到过么?

网友:
板层内部没有信号线

网友:
电脑快修。。NB

网友:
板层都削掉了

网友:
这个一般不好烧啊!能烧出来就不错了!

网友:
这种机器一般都好修

网友:
还好,PCB没有过线。。挖断了就不好修了哈

网友:
你这运气也没谁了

网友:
只能说明运气比较好

网友:
要把那个地方刮干净,不然用不了多久又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搞过,后来老反修,不稳定
处理好版层烧糊的地方 特别是碳化的部分

网友:
简单的公共电引起的MOS管啊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可。。。

网友:
刮过几个结果都失败了

网友(2025-11-12):
是的,公共点短路查到问题,顺便把隔离保护也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