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MCP78版号n68gd3 rev5.00无cpu供电,不复位

楼主(2017-06-13):
一块昂达mcp78的板子,能上电无复位,先换个cpu,故障不变,测各大供电,只有cpu供电0v不正常。cpu供电芯片为rt8802a+BD=BG的组合,那么先测rt8802a一脚en3.3v正常,vdd正常,而12脚dvd0.8v不正常,这个脚正常是由10k和1.2k两个电阻12v分压而得,正常应该是1.2v。
那么先拆下两个电阻,阻值是都正常,尝试更换10k电阻后电压恢复1.2v,cpu供电也恢复正常。

故障点。

亮机图。
没分了,求各位大佬给小弟加波分,感激不尽。

网友:
修的很精准,加分鼓励。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修的不错 修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