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联想杨天机子的小问题

楼主(2017-06-13):
今天收到一台单位上的一台杨天M5190N的机子,开机不亮,风扇高速转,联想机子有些拔插内存和清COMS就好了,这机子拔插内存和清COMS也没开机,故障还是一样,拆机下主板,诊断卡跳DO,不跑码,测各个电压都正常,上假负载测总线的对地阻值都正常,搞了个多小时,测不出问题,最后无意测了COMS电池电压才有1.26V,就随便换了一个好的电池进去,点开机,意想不到一路跑码到亮机,唉!浪费了好多时间,就一个小电池的原因,给客户报了一百多块。 COMS电池1.26V,电压太低

网友:
这是AMD RTC电路的一个通病吧,COMS电池电压过低就会不开机。

网友:
洗一下主板会更稳定一下,有时候是漏电导致cmos电池耗电过快

网友:
联想主机大多数电池电不够     都导致不亮

网友A:
能收一百多还不错

网友:
涨知识了,谢谢楼主

网友:
很多机器特别是amd的,小电池没有电,会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收一百多还不错

这个价在我们小县城是正常价,这里搞维修的不多,有时候懒得修,就给客户直接换板。

网友:
LA-690V星代工主板,RTC是开机必备电压,电路设计这样的,不是缺陷和故障,

网友:
AMD RTC有修需有電池才能開機

网友:
看帖回复 学习下

网友:
养成个好习惯,放电,测电池电压一起进行,

网友:
amd的小电池没电了 会出现各种故障的

网友:
联想主板还有这个设定,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