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8C和8208B芯片不出5V

楼主(2017-06-13):
8208C和8208B芯片引脚基本都一样,但只出3.3V,不出5V,芯片条件都满足,断开5V隔离点,5V变成了2.几V,请问要怎么修

网友:
脚位是须时钟的数的折

网友:
有个本子,少三个信号,可以求解吗???

网友:
查反溃跟自举部分

网友:
现在的机器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条件都满足那就换个芯片试试啊。。。

网友:
机器难修不怕,主要是自己要有好学精神

网友:
是不是没有焊接好啊,这个芯片不好焊啊

网友A:
这是新本子啊,这两个芯片可以互换吗?35v是一起发出来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新本子啊,这两个芯片可以互换吗?35v是一起发出来的吗?

引脚定义不一样.LD0那个脚对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脚定义不一样.LD0那个脚对不上。

最好找可以代换的试一下  我以前修过一个,好像是待机有短路,最后还没修好很长时间了都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错,谢谢分享,挺好的,

楼主是求助 你谢谢什么 ……

网友C:
测下LDO是否输出正常

网友:
看图怎么那么眼熟,,楼主修 好了回个声,我这也有一台,买了新的芯片换上去连3.5V都没有,旧的装上还出个3V,没5V

网友:
是不是那里有地方i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求助 你谢谢什么 ……

w我手里有个机器,待机芯片坏了,想看看有没有代换的,正好就搜到这个帖子了,还有个问题,可以问一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下LDO是否输出正常

没法发帖,没法上图,不然就发给你看看了,一个外接有显示,内接不显示的问题,三个信号没发出,一个DISP_ON          LCDVCC      还有一个lvds——pwn没有出来,三个信号,   其中dis_on是EC没有发出,剩下的都是显卡控制,可是找不到,也没机器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