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u310怎么进BIOS啊?

楼主(2017-06-13):
u310怎么进BIOS啊?u310怎么进BIOS啊?u310怎么进BIOS啊?u310怎么进BIOS啊?u310怎么进BIOS啊?怎么也进不去啊
谁能告诉 我怎么进啊在线等啊

网友:
我在等着呢谁给个答案啊

网友:
关机后按还原键,选择biossetup即可

网友:
遇到一个联系的是按一个很小的复位键选择进BIOS的

网友:
恢复键  就可以进 了

网友:
FN+F2试试看

网友:
FN+F1或者F2,试试看

网友:
什么品牌哦

网友:
关机   按侧面的还原建

网友:
前几天碰到一个小新的,左边有个小孔,捅一下才行

网友:
拆下硬盘试一下

网友:
关机后按还原键

网友:
联想U310进入BIOS是通过Fn+F2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