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mini 刷机报错14

楼主(2017-06-13):
IPADmini  刷机报错14  网上说是固件问题  我重新下载过刷机一样报错14  机器拿过来有ID  解ID的 有大神遇到过吗

网友A:
那你硬盘有问题吧。换个硬盘试试。刷机的时候亮屏了没有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硬盘有问题吧。换个硬盘试试。刷机的时候亮屏了没有啊?

已经解决了    版主好厉害   是硬盘虚焊 重新焊了下  在推了推   刷机一次过了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硬盘没焊好啊   自己给自己找 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解决了    版主好厉害   是硬盘虚焊 重新焊了下  在推了推   刷机一次过了

遇到报错刷不过的,一般先动一下硬盘再说。
PAD的硬盘出问题还是蛮多的。

网友:
报错14的话一般是硬盘问题,估计是你没有焊接好硬盘

网友:
这硬盘应该之前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