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A88维修

楼主(2017-06-13):
客户送修一块ONDA A88,加电不亮。 量下发现有一PWM电路无电压输出。 量PWM芯8脚供电无。 量8脚对地为零。   PWM芯片为RT8120A。  手头上没有RT8120A,直接找了个RT8120B代换上去,换掉2.2欧保护电阻。  上电,点亮。   客户拿回去,第二天又来了,说能点亮了,但是进系统玩一会就黑屏。 于是做系统测试,果然是这样。   量一下各电压,没发现什么毛病。 手摸北桥,巨烫。 正准备判北桥挂了。   又顺手量了一下各电压,发现上次修的地方电压1.6,内存电压也是1.6。感觉有些不对。 跑一下线,发现上次修的是CPU的VTT电压,正常应该1.2,这个成1.6了。 难道RT8120A和8120B不能代换?  把内存供电RT8120A和VTT供电的芯片对调。 VTT电压变成1.15,正常了。 再量内存电压变成2V了。 看来8120A 和B确实不能代用。 找了个6103SB代换,完活了

网友:
RT8120A可以和RT8120C直接代换,AB之间不能直接代换,RT8120B可以和RT8120D直接代换。因为这个芯片不同型号的6脚基准反馈电压不一样。AC是0.6V,BD是0.8V。

网友A:
代换改一下FB脚的分压电阻就行了

网友:
RT8120代换时要注意6脚FB电压。

网友:
台式主板维修麻烦不   我基本都是要客户换 哈哈

网友:
还真没注意有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换改一下FB脚的分压电阻就行了

说到关键了  实在没有芯片就改下fb电阻即可!

网友:
其实我们做完事情以后,还是得检查一遍,特别是代换了芯片型号的

网友:
Fb改成多少的呢

网友:
有更省事的办法,干吗要用麻烦的那种呢?

网友:
最好同型号换

网友:
代换芯片要改反馈脚电阻,今天第一次知道,学习了

网友:
改变FB脚的分压电阻分压比就行了。

网友(2017-09-25):
请问你备份有这个BIOS吗?   能不能上传来我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