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Switch 10 SW5-011 下错驱动导致BIOS出错

楼主(2017-06-13):
         一朋友拿来一台ACER PC平板二合一的电脑说是有密码要求重装系统。此机只能做WIN 8-10的32位系统
    三下5去2的把WIN 8的系统做进去了,接着准备到官网下载驱动。谁知道找不到这个型号(后来才知道P0JAC对应的型号是SW5-011),那就只能到网络上去
找这个机器的型号,网络上看外观图片跟这个一样的型号叫Switch 10。  但不知道是SW5-012还是SW5-011,就随手下了一个SW5-012的驱动。装上驱动以后发

现设备管理器里面还是有几个黄色叹号,心想重启下就好了!没想到悲剧由此开始了,重启以后便是下图:

没错就是它,看到这界面我就知道有点不妙。是的误刷到BIOS了,现在还没明白为什么装驱动会自动刷BIOS 。进度条百分之百以后自动黑屏,按开关键电流不动了,当时那心情应该在座看官也有过。但维修就这样,有难处也必须迎难而上。知道是BIOS问题就只能拆出来硬刷了。拆除来是这样的:

泥马!BIOS也这么变态,搞个贴片还带接地的,应该是属于1.8V电压的低电压版本的芯片。ASUS X450CC上面的就用的是低电压版本的BIOS芯片(当时就是因为不知道它用的是低电压芯片的,就随便替换BIOS芯片,折腾了一两个小时才明白)

接下来应该下什么型号的BIOS也不知道。那就只能看版号再找马老板万能的淘宝上购买,幸运的是还真找到了。

卖家说是原厂BIOS,当时半信半疑。不信也没其它地方找啊。那就买吧!10个大洋也不贵,不行的话就只能当喝了两个红牛。怀着忐忑的心情刷上并开机,没想到还真是良心商家。马上旺旺里再次道谢,顺便问了下此版号的笔记本叫什么型号(这里才知道是SW5-011的)亮机以后正常进了系统并下载正确的驱动,但重启以后再次自动刷BIOS了。当时第一反应就是之前的系统装了错误的软件导致的,只能再拆机重刷BIOS。这次刷好以后把系统也重做了。装好系统再装上正确的驱动反复重启几遍都OK.到此应该维修结束,

最后再把买来的BIOS贡献出来。最近基地的策略有变,以前发帖前都习惯性的先搜索下有没类似的帖子跟重复的BIOS,可现在搜素一次就需要4金币。所以就没搜索,如有雷同纯属XX.....

ACER Switch 10 sw5-011 V1.08.rar

2.31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3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2017-07-25):
正好用上了,感谢感谢!!!!希望刷上能好

网友(2017-12-05):
能用上就好啊,这个平板真是垃圾,不好弄啊

网友(2018-05-02):
权限太高下载不了

网友(2018-06-13):
等级那么高,怎么下载?有几个能达到这样的等级

网友(2019-04-28):
没法下载,请问能否单独发一份?谢谢
479256625@qq.com

网友(2020-06-14):
没办法下,可以给一份吗307555179@qq.com 谢谢

网友(2021-09-25):
给黑屏的SW5-011刷了这个bios,开机屏幕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