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Q45 MTQ45MK-LE-R1不跑码,点复位无跳变通病

楼主(2017-06-13):
时钟芯片55脚SMBDATA断线导致平台总线不正常引起不跑码

网友:
密码芯片只是方便飞线,测pci-eSMBDATA-0V不正常,飞线亮机

网友:
附上亮机BIOS

L-IQ45 PANDA.rar

网友:
附上图纸和飞线图,方便秒杀,放大看

L-IQ45 MTQ45MK-LE-R1.pdf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上次修到一个这个,南桥挂了

网友:
这种故障不好查的

网友:
这种故障查起来特费劲,不好查

网友:
这故障 都能查到  厉害 了

网友:
时钟断线  复位都没有吧

网友:
华为麦芒5 mla al10

网友:
这个厉害了,下了不少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