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康佳电视有待机没有主供电维修

楼主(2017-06-13):
接一同行机器32康佳液晶电视,开关正常,指示灯也正常变灯,指示灯亮说明待机正常,拆开后壳,先试着开机测量主供电24V、12V、5V都没有正常产生,说明故障出在电源板上,取下来电源板,短接待机5V和PON两个引脚,拆量主供电还是正常产生,所以确定电源板故障引起的故障,先测量24V、12V主供电对地阻值在300左右,也算正常,再看主控芯片,用放大镜看出来是LD7575PS,从网上找到这个IC的引脚定义,第八脚为主供电,实测为0V,跑线路这个引脚应当才300V主供电电容连在一起的,中间有一个304电阻和一个0欧连到第八脚,实测304电阻一边有300V左右的电压一边为0V,取出来这个贴片电阻进行测量已经开路,从料板上拆一个304电阻装上法,短接待机5V和PON主供电24V、12V、5V电压已经正常产生,装上机器,开机图像正常显示,故障排除!

网友:
捡钱维修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有引脚ic的参考资料就是好,可以修出来这些故障,很多练资料都没有

网友:
电视要是信号上的问题就不好修了   图纸太少

网友:
思路清晰啊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