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华硕VE228DR加电不显,3.3升为5V明基代工

楼主(2017-06-13):
华硕VE228DR加电不显,3.3升为5V。故障元件看图就好。

网友A:
5V转3.3伏的线性稳压器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转3.3伏的线性稳压器击穿了??

肯定是的这电压

网友:
恭喜楼主,钱到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V转3.3伏的线性稳压器击穿了??

没击穿,只是电压变成5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击穿,只是电压变成5V了

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只能说你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击穿,只是电压变成5V了

呵呵!!真理解不了了。。要不就是稳压器内部的取样和误差放大有问题了。。。

网友C:
不会 是你的表没电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 是你的表没电了吧

有电,要不修好了也要测

网友:
这种情况真没见到过,一般无电压输出是经常遇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