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4B350FL不通电修复!

楼主(2017-06-13):
今天接修两台三星S24B350FL,一台是不加电,按触摸屏没反应,另一台的故障如下:
在网上看了查了好多资料,论坛上之前也有帖子遇到的故障和我的一样,都说是屏体本身的问题,我也把驱动板换过确实还是一样的故障,无法修复,所以就放弃了,主要说说那个不通电的故障,我仔细测了下板子上的主要供电5V,3.3V,1.25V都有,晶振也起振了,感觉都正常,可指示灯就是不亮,很奇怪,后来怀疑触摸板有问题,就把另一台的触摸板调换下试了下,果然可以亮机,原来是触摸板失灵导致的不加电,差点走了弯路,三星的显示器是不是触摸板很容易坏啊,此间怀疑过bios的问题,所以把bios备份过,附上亮机的bios,大家以后遇到的可以试试!

亮机备份

网友:
这款假三星很多呀。

网友:
LZ思路清晰,加分鼓励

网友:
这样无成本的维修,收几个铜板?

网友:
示波器参与修起来有底气

网友:
三星通病.....

网友:
程序坏比较多,触摸条坏的比较少

网友A:
修显示器用上示波器 也是蛮拼的

网友B:
想问下示波器是什么牌子的
多少M的

网友:
示波器修液晶底气十足

网友:
触摸板不好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示波器是什么牌子的
多少M的

安泰信的1102cal   100M 的 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显示器用上示波器 也是蛮拼的

示波器主要是修本用的   修显示器用的很少  没事就想抓抓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泰信的1102cal   100M 的 够用了

这示波器 用来修电源 可以吗

网友:
三星的首先考虑程序坏,散客修一下还能要上钱,同行送来的也就是30左右吧

网友:
楼主示波器多钱买的

网友:
三星的通病。

网友D:
三星显示器的触摸板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星显示器的触摸板是通病

哦 原来这样啊 我遇到的少  这都是经验啊

网友:
触摸板还真没碰过 下次会注意的

网友:
现在示波器一般很少用了,除非遇到难啃的

网友:
加焊触摸板芯片看看行不

网友:
三星的触摸板爱坏仅次于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