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台式电脑电源维修!

楼主(2017-06-13):
闲着没事修个电源 ,电源是不通电首先看一下电源的内部照片无码照片。
用万能表测了一下保险一侧是短路。 用灯泡来测试一下 果然后面短路灯泡长亮,一般来说 正常都是灯亮一些就灭
才对测一下 桥堆 正常都有500左右测了一下周围没发先什么异常。 电源采用UC 3843的管理芯片 上图 测量一侧周边
这是时候很定有人说 ,要么是开关管 穿了 或者是3843坏 。经过测量一下开关管是好的 ,那就是3843 如果说3843 坏不会造成灯泡之亮 除非3843内不短路才会亮 。分析一下 没有拆3843 又查看了一下周边发现  300V大电容, 旁边的 元器件 拆了在上电看一下 OK 灯泡亮一下就灭了 说明电源初级工作正常。 其他的也不用测了 只要12V的风扇转其,他的电压都正常出了特殊情况下来个良机的 罪魁元凶 现在搞维修的不容易 看官们给我加点分吧

网友A:
这个一般220V瞬间升高容易烧这个,前段时间有个公司的很多台 台式机跟显示器全部烧的这个,还有坏桥堆和大电容的

网友:
贴子分析十分精彩,支持。这个启动电路易坏吧

网友:
现在电源板 没落了 也没法加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220V瞬间升高容易烧这个,前段时间有个公司的很多台 台式机跟显示器全部烧的这个,还有坏桥堆和大 ...

这个 到时说一个什么东西呢

网友:
思路比表到位 老司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 到时说一个什么东西呢

热敏电阻?

网友:
过压保护 过流保护

网友:
看来这热敏电阻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400W电源   单主板能点亮,  整机点不亮,  一般是那的问题  。

网友C:
这个不忙的话可以修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忙的话可以修修

这东西 二手的才卖 30  40  不如买新的

网友:
给力呀。修好电源了。我正在学修电源。。积累经验哈哈

网友:
贴子分析十分精彩,支持。

网友:
楼主好专业,不到一盏茶的时间就搞定了

网友:
没修过 第一次看这个

网友:
老司机,思路不错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压敏电阻短路了。

网友:
高手,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了,以后用的到

网友:
哈哈高维修的 都不容易呀 挣钱比啥都难

网友:
再来一条把

网友:
再来一条把 希望大家能多多的支持你

网友:
修开关电源嘛,可以串个100W灯泡,防止大短路烧一大片

网友:
谢谢分享,压敏电阻,黄色的那个是什么呢?

网友:
这个过压保护一般不会坏,但遇上电压突然升高,比如雷击,比如外线缺相,特别是缺零线,那么就对不起,先烧这个保护。

网友:
负温度系数 损坏了,谢谢楼主耐心分享,要是我早就换新的了。呵呵

网友:
只能说,这个电源算良心电源。这个是品牌主机里面的电源吧。 这两个是压敏电阻,对电压比较敏感,输入电压一旦过高,它会瞬间牺牲自己来保护后面的所有元件。 普通质量较差的电源是看不到使用这个的。成本比较高。 没有这个压敏电阻的话,输入电压一旦过高, 那么就是整流桥、开关管、IC 等等烧坏。

网友:
电源受到了过压冲击,过压电阻和过流电阻肯定会损坏,大电容未损算是万分幸运了。

网友:
热敏电阻啊 用的很多的零件,其实只要细心就能发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
电源一般不修,说实话我都不知道这是啥元气件,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