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171逻辑板

楼主(2017-06-13):
    这个显示器的屏线接反了,用错屏线了, 后来在换上正确的屏线,那个画着红线的芯片烫手,是接反屏线导致这个芯片内部短路吗?

网友:
那必须的啊,这应该是转化驱动板过来的信号的芯片把。

网友:
打下阻值就知道了,

网友A:
你这不是FH吗?
自己都知道了,还用问?

网友:
接反就有可能烧它了,。。、

网友:
修不好就说屏坏,买台新

网友:
换个芯片不就知道了,

网友:
接反肯定不行啊  电压接到信号上肯定烧芯片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FH吗?
自己都知道了,还用问?

怎么判断,那边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判断,那边供电

查看屏参啊!

网友:
换芯片吧,烧了

网友:
换芯片吧,。。

网友:
这是屏信号转换芯片,电压接反是会烧掉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是那个芯片坏了,买了两个,换上一个上电开机图像正常了
型号是TFP7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