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容能用点解电容代替吗?

楼主(2017-06-13):
这种电容能用点解电容代替吗?

网友:
可以,只是时间用的不是很长。

网友:
不行 的 肯定

网友:
可以,但用笔记本主板上的25v贴片电解更好点

网友:
要看用在什么电路,如果显示器中,可以应急代换。
笔记本不行。

网友:
料板拆吧 普通的不会稳定的

网友:
可能用电解电容代换

网友:
可以代换,但是电解电容同容量个头大,耐温性能差,容易失效,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完全可以代换

网友:
25V 220UF可以换

网友:
完全可以代换。

网友:
固态质量,岗岗滴

网友:
肯定可以用啊 只是没他那么耐用。

网友:
不考虑个头大小和使用寿命的话可以代替

网友:
只要位置能放下,耐压值够,就可以

网友:
容直 耐压一样就可以

网友:
可以,这个本身就是电解电容,只是体积跟温度

网友:
可以,前提是有位置,空间够,装上不顶外壳

网友:
必须可以 没问题

网友:
你这个是固太把 可以用普通代替的

网友:
可以的我换过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