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式ATX无输出

楼主(2017-06-13):
电源型号:fsp250-60tha,使用中断电,再开电脑不通电,拆电源后测量,保险完好,输出没有电容鼓包,二个场管5D0N50F不良,用K3673代替,保险位置用100W灯泡代替,通电副电源有5V,绿线有3.5V左右,大电容电压325V,,没有达到380V,短接绿黑风扇不转,下面是图

网友:
这个 也搞啊   666

网友:
实在不行先换个6563吧!

网友A:
现在修电源不如修显示器

网友:
二个场管5D0N50F不良,用K3673代替
这个是如何判断不良的呢

网友:
电源 为什么 不能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修电源不如修显示器

估计 楼主没有那么多的显示器修啊

网友:
两个场管不良不太可能,EM311这个块子值得怀疑。

网友:
没有油水 还不如卖新的

网友:
二个场管5D0N50F不良,用K3673代替
这个是如何判断不良的呢

二个场管正反向都有电阻了

网友:
PFC输出电压起不来,查6563的各脚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没事可以修修练练手

网友:
跟着一起学习。

网友:
同学同学,学习下

网友:
场效应管要放电(短接3个脚)再测。

网友:
短接绿线没有达到380V。是开机信号没送到6563 和主电路IC  一般是两个光耦送来的开机信号。

网友:
随便搞个二手不值钱

网友:
主板没声音怎么修  ?
  识别不到有声卡

网友:
牛X 电源也修

网友:
台牛X了兄弟

网友:
我们店电源一律不休

网友:
主动式确实要好些

网友:
我们这里电源坏了就直接换了,这样比较赚钱

网友:
一个电源旧的 20-30 修起来能问客户要多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