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5V 12V跳变

楼主(2017-06-13):
一台显示器来的时候是插上电源开机无反应,拆开测量后级二极管,发现短路,拆掉一个发现正常,量测拆下来的二极管果然短路
  暗自窃喜,这钱好挣,换好,测量发现12v  5v都有了,直接装起来试下吧,一试不显示,还是无反应,测量发现5V 12V都在跳变,中间的50V 10UF小电容电压也是在跳变,更换光耦,断开12v后级,更换精密稳压器都无果,发现有点棘手,这时不经意见看到5R1电阻,量测发现竟然开路,
  看来问题就是这里了,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一模一样的,最后没办法在笔记本主板上找了个4R7的,这是最接近了,没办法换上试下吧,发现一切正常了,电压再也不跳变了,
  真没找到一样的,看来精密电阻也可以有点不一样呀,反复烤机正常。在此给那些电压一直在跳变,包括50V 10UF小电容都在跳变,提个醒了,以后遇到可以查看此电阻,前提是大电容240V正常哈。

网友:
这个电阻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画个草图就好了。

网友A:
坏的二极管你是拆掉了,还是重新换上新的了?
负载短路,怎么会烧续流电路的保险电阻呢?
不解中?期待返修。

网友:
我还以为是300V大电容附近那个50V 22FU那个小电容问题

网友:
电压跳变引起的原因挺多的  修好多测测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的二极管你是拆掉了,还是重新换上新的了?
负载短路,怎么会烧续流电路的保险电阻呢?
不解中?期待返 ...

坏的二极管,是后级的,电阻是VCC限流电阻,根本不是一条线路的。

网友:
谢谢群主分享

新安江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貌似还没有修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
我都是用  5200通代

网友:
5v12v跳变有时电源管理芯片也有可能的

网友:
大电容怎么是240V呀,不是300V左右吗?

网友:
电源保护的不好整

网友:
这电阻是干么用的呀?

网友:
这个要好好看看,正修一块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