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

楼主(2017-06-13):
联想V470不定时屏闪 换过 屏跟屏线,还是一样 求助!会不会是铁壳子有问题??、

网友:
代换一下试一下,不行再查查其他地方

网友:
CPU供电有问题也有可能哦

网友:
很可能是主板上的问题

网友:
屏闪和cpu  MOS关系不大

网友:
没怀疑过显卡?

网友:
屏闪的时候测量下屏线接口的电压,看是不是屏的供电不稳定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