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520

楼主(2017-06-13):
惠普520 用电源正常 ,单独用电池用10几分钟掉电,加焊过显卡 ,求助??

网友:
电源和电池一起用掉电吗?电池是好的吗?

网友:
应该查CPU供电

网友:
看桥热不热?要查温控

网友:
电源一切正常  标明显卡基本正常  换个电池试试吧

网友:
电池用10分就掉电了,查充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