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进水维修

楼主(2017-06-13):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G480笔记本,说是不开机,接过电脑后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1正常,开机0,04不动。报价后客户走了拆机发现键盘下面有水印,主板上的EC芯片引脚都发霉长毛了,北桥和硬盘位置都有明显的水印,先洗干净发霉的地方,把主板放在BGA上烤一个多小时,再开机还是0.04不动。打值无短路,有内存供电1.5V,其他无。既然内存供电都产生了说明开机电路是正常的。看板号是纬创的,LG4858L  MB 113626-1.纬创的时序有点不同,当内存电压1.5正常后,内存芯片PGOOD脚会产生一个3.3的电压给CPU供电芯片去开启CPU供电。经查图纸,内存供电芯片PU4601的10脚PGOOD只有0.7左右,明显偏低,量上拉电阻PR4604两端也是0.7,量PR4604阻值10K正常,PR4604上拉电压是3D3-S0,这个是在开机才会有的,应该是3.3v,现在明显偏低。追查,3D3-S0是经过U3602转换而来的,,U3602是N管,只有G级为高电平时导通才会将3D3-S5转换成3D3-S0. 量G级只有1.6v,明显偏低,应该是3,3V. 追查U3602的G级电压是有P管Q3604转换来的,量Q3604的S级有20v,D级无,G级无,Q3604要想导通必须Q3605的2脚是高电平,从而引起R3624和R3625分压产生一个5V左右的电压给Q3604 的G级,Q3604才能导通。量Q3605的2脚有3.3v正常,量R3624和R3625阻值也正常,那为什么还不导通呢?考虑此处进过水,可能是Q3604坏了,于是就从料板上拆个相同的装上去,再开机,电流一下子跳变到1.5左右,接屏再开机,OK屏亮了。再亮机的情况下,量Q3604的D级有9V的电压,再量内存芯片10脚PGOOD的电压由原来的0.7V也变为3.3V.  总结:因为内存芯片PU4601的10脚PGOOD没有产生3.3v,从而引起后面的电压不能正常产生。而PGOOD3.3v没有产生是因为上拉3D3V-S0没有产生,3D3-S0没有产生是因为U3602没有导通,而U3602没有导通是因为主板进过水导致Q3604坏了。  以上是个人维修进水机器联想G480的过程,可能有写错的地方,请指正。附图如下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值得学习

网友:
学习了 好经验

网友:
学习了 好经验!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我修了一个进水机,KB9012 幸亏没坏

网友:
再排版的时候,拍一下就好了,这样不太好看

网友:
技术 可以的

网友:
好耐性  要我直接换板  嘿嘿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网友:
进水我只会换板子,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进水的就是要有耐心!

网友:
思路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我是新手学习中

网友:
进水的 机子还是要细心

网友:
g480这个机器 板子还挺贵  不然真不值得这样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