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3):
AOC 23寸液晶,e2343p,故障是背光不亮,拆机后发现led接口送,补焊后背光正常,装好后接电脑发现右面上部有几块白斑,客户说以前是好的,难道是拆屏时候没有装好吗,见图
电脑

网友:
是被刮到了?

网友:
亮点可以处理吗

网友:
焊接口又不用拆背光板 估计原谅就那样

网友:
估计原来就那样!客户蒙你。

网友:
这个像是白斑 感觉像是屏的故障 这种也不能听客户一面之词 毕竟拿来的时候是不能开机的显示的吧

网友:
拿来时候是无背光,不亮的

网友:
原来应该就是那样吧

网友:
应该原来就有 客户可能没注意

网友:
这事扯不清楚了,只有靠 你怎么跟用户解释了。
这年头,什么事都能遇上!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背光的均光膜片有变形,或者以前拆屏时留下的污迹。

网友:
这种都是之前就有的,以前没在意,现在突然发现,要么就是你提起了,它一下觉得之前没有,只能扯皮了

网友:
这个应当是以前就有,可能不太明显罢了

网友:
如果你拆了背光的话就可能是你弄坏的,这个背光亮斑就是你在拆装背光板的时候把背光板弄变形或者滴上了液体就成了这样,所以出现背光不良,是灯的问题的话就直接拆同型号屏整个换,不然就提前跟客户讲明,需要换屏,不然很可能背光板污染,出现黑点或者亮斑。你平时估计很少修屏吧,多注意点吧。

网友:
是不是拆时压到后面那块白胶片了。如果没修过没拆过屏应不会出现那种问题的,现在出现这种问题有理说不清,之前没背光你也不知,只有客户自己知有没有

网友:
维修的艰难之处,有时候真是吃力不讨好!

网友:
改天有空再拆屏看看,把液晶屏拿掉,看看背光有没有白斑

网友:
这种事情就不太好说了,还是跟客户解释一下吧

网友:
没拆屏 ,只处理接口,不会弄出斑的,应该原来就有

网友:
应是膜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