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260如何刷bios

楼主(2017-06-13):
  前几天有人带个x260的本拿过来修,拆开一看,bios动过,这个还好,但是有个联想专用的小bga给干的不像样,背面贴纸都熔烂掉了,看着心都凉了,*脏话*还是i7的cpu!这个芯片弄坏了也就没法搞了,黑胶灌满了,也没耐心!仔细看了看,跟bios和这个电源管理芯片都没关系,故障点在别的地方,机器太新了,芯片没有,定了个芯片。过两天装上,故障点问题解决(这个故障不讲了,亮点不在这),我嚓,竟然开机电流一样0.12a,风扇停转0.1左右,cpu无电压!然后下了个bios刷一下现象一样,好了不修了,芯片换回来,坏的装上,机器装好不搞了,明显人为问题,那个小bga如果内部冒珠短路肯定没得搞了!同行送过来的也收不到多钱!
   没想到第二天别的客户又拿过来一个x260的进水,键盘坏了!我嚓,看着原来的那个不死心,拆开直接吧芯片再换上然后和好主板的bios拆下来对换,乖乖,两主板一样了,都是开机电流0.2不动,无cpu电压!呵呵,这板子有门,x260的bios无脚,我都是拿线焊再普通座子上刷的,这一通搞,反正能找到的bios都是一样不管是工厂版还是淘宝版,都是刷上cpu无电压,我有好主板验证!淘宝买的也没用!
   我找送本的要原来的bios,一般刷肯定先备份,人家说转了6手了,原来的别想要,*脏话*!
  今天发给我原来的bios,刷上亮机,进bios对比序列号和底壳一致!不过不知道这款的主板序列号在不在bios里,在的话就能确定却是原机器bios无疑!
  这里就想说,论坛的x260都不行,不管原机备份还是工厂版淘宝买的,都是刷了无cpu电压!我也只有一个亮机但有问题的bios!

网友:
发帖的时候离我原来狂刷bios好几天了,最后一次刷机没备份,这个唯一能亮机的bios淹没在一堆有问题的里面忘了哪个了!呵呵,没法上传!

网友:
这也不能就说别的bios都不好用,还要看编程器的,X260的bios是16M文件。

网友:
你这个主板刷BIOS都快刷疯了,楼主

网友:
我也在找个原来的BIOS,怪不得我的上家也没有,原来是走了好几家了啊

网友:
BIOS的问题就怎么难解决吗

网友:
如果原BIOS 坏,可以找人分离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难得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没修过,修过x250

网友:
去某宝上试试。或者分离

网友:
原来BIOS本来是没问题的,让上上家刷掉了,机器修好之后还是要的原BIOS才点亮的机器。

网友:
现在修起来好麻烦 学习下

网友(2017-07-13):
今天碰到一个ME 有问题的,也不知道如何搞了!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 BIOS还真不好弄啊 16M的吧  ,,,,,,,,

网友:
淘宝很多无良商家买的都是假的BIOS!!!!!

网友:
一下子刷好多BIOS,想想都头痛,一般分离的最好

网友:
飞线接起来刷就是了

网友:
真心讨厌BIOS刷刷刷刷N遍还是不好的,手头上有一台ASUS的,就是BIOS有问题,怎么刷都没好

网友:
现在笔记本越来越难修了,集成度越来越高 ,今天修了一台macbook 新款 BIOS居然是BGA的小玻璃芯片

网友:
这个机子好像还没有修到过 感觉不是很好修

网友:
有通用的吗? 能亮机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