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阻值不正常,烧机烧不出来,还有其它办法吗

楼主(2017-06-13):
6,U1202的P5,N5,两个阻值77,正常300,电压是1.8V的,烧机烧不出来,有高手指点下后面怎么搞

网友:
P5,N5是PP1V8, 这个电去的地方可多了。有点难搞啊。十在找不到只能一个一个拆,从小到大拆。

网友:
所连的地方多 散热快  实在不行就一个一个拆吧

网友:
烧不出来的地方就一个个去拆吧,没有别的办法了

网友:
同下一样啊   一个一个  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