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A86K CPU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7-06-13):
不跑码,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仔细观察板的备份,发现有断线。补线亮机。

网友:
是内存还是PCI下面,,怎么找到的

网友:
可能是比较明现

网友:
要是能明确标明断的这个线是什么作用的就好了,这样又可以为以后修到不跑马板提供一个参考条件了

网友:
最好修的问提就是短线

网友:
是SPD供电断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