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55M-DS2 CPU不跑码复位等闪烁

楼主(2017-06-13):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按道理说应该不会缺少供电,但AMD除外。

GA-F2A55M-DS2(REV1 0).rar

网友:
就这玩了,太简单了

网友:
现在主板基本清一色的钰邦电容

网友:
VDDA  2.5V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修板就是快 秒杀吗

网友:
是这个小东西坏了么?

网友:
这的电压出问题,不应该有CPU供电吧

网友:
这个我也修过,不错

网友:
主板修的太少了  学习一下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这个5脚小芯片,坏的比较常见

网友:
这种5脚芯片容易坏,我也修过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好快好简单的说,学习了

网友:
这个2.5V不正常的,技嘉的主板还没遇见过,,华硕的经常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