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10 奇葩问题,用着用着蓝屏,换过显卡 桥 cpu 等等

楼主(2017-06-13):
接修一台戴尔N4010 ,客户反应说用着用着蓝屏。
这问题有点奇怪,因为要用一两个钟,有时两三个钟才蓝屏。
刚开始换系统,测试了三五个钟蓝屏了两次。接着刷bios。
换内存 cpu,还不行。又换显卡,桥。还是不行。
由于要测试很久才会蓝屏。不知道啥问题了。。。三天过去了,遇到过这问题的指点下。。急。。。

网友:
换个硬盘测试看看

网友A:
楼主误杀了这么多硬件,我告诉你什么问题你真的会吐血的,客户要知道一定让你赔板子的,你怎么就一蓝屏就想到硬件呢,这个是QQ管家引起的。最好重装系统吧,这个管家的内核驱动你估计水平有限清理不了了

网友:
应该是软件问题吧

网友:
系统换过,硬件都换过还是不行可以建议客户换主板了

网友:
硬盘 有没有换

网友:
楼主不知道换过硬盘试过没?

网友B:
外设都不排除直接干硬件,牛

网友:
第一个换得就是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误杀了这么多硬件,我告诉你什么问题你真的会吐血的,客户要知道一定让你赔板子的,你怎么就一蓝屏就想 ...

大哥 我电脑没装电脑管家。一直360卫士。。。。

网友:
系统至少换过三次 win7  win10 安装版的win7 都一样蓝屏。

网友:
第一个换得就是硬盘。。。。。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CPU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设都不排除直接干硬件,牛

你指啥外设。哥裸板外接显示器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CPU呢?

看看 帖子。cpu内存硬盘 早就排除过了。。。

网友:
蓝屏 代码是多少    蓝屏很蛋疼   我自己用的台式机也是蓝屏 几天一次 有时候一天都是两三次 难得搞
代码是0x00000109

网友:
楼主,我上次也碰到了,换硬盘解决的,

网友D:
哎。我也遇到过这样一台。最后搞不定

网友:
装系统~可以装个安装版 或者装GHOST   什么驱动都别打  然后测试一下!~排除软件在干!

网友:
有大电容吗,有的话换了吧

网友:
看式楼主该换的都换过了,这种问题谁也没绝招,还是打算换板吧,

网友:
装系统的时候全部驱动都别装  然后装一个驱动试一次没问题在下一个

网友:
5硬盘换了没有

网友:
楼主内存硬盘全部换过,那你试试不装安全管家的软件试试

网友:
问题解决吗

网友:
可以取掉键盘看看 遇到过类似的不定时掉电  键盘导致的

网友:
其实我建议楼主   修这种机器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显卡的时候可以禁用独显来排除   没必要乱动

网友:
这种问题是比较麻烦的,不好解决

网友:
第一个换得就是硬盘

网友:
真正修过这机子的在回复,都是一堆灌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哎。我也遇到过这样一台。最后搞不定

我遇到三台都是这鸟机子。前两台换板解决了,这个客户不急 我放下来慢慢研究的,

网友E:
把他的配件装其他的板上会不会蓝屏先确定是不是主板自身的问题

网友F:
感觉像显卡。。、。

网友:
cec测测是不是内存供电不足或者cpu供电

网友:
换板吧,这种问题很难搞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像显卡。。、。

换过两次显卡。拆机的和全新的显卡,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他的配件装其他的板上会不会蓝屏先确定是不是主板自身的问题

用裸板,然后自己的cpu内存硬盘,外接显示器 一样的问题。

网友:
显卡显存看看供电

网友:
我碰到过换硬盘解决的

网友:
换板吧  上次一个联想的蓝屏  搞三天没整好   直接换板了

网友:
显存换了试试啊

网友:
CPU大电容换了吗

网友:
我遇见一台蓝屏A5的 进PE A5 系统A5 全部都搞过了 最后只能换板 哎、、、、

网友:
不打显卡 驱动试试

网友:
把声卡或者网卡拆掉试试

网友:
我遇到三台都是这鸟机子。前两台换板解决了,

网友:
这种情况先用自己的硬盘安装系统测试了。

网友:
换个主板吧

网友:
还是继续换系统,有些机子就是怪,之前遇到过进桌面什么都正常,玩什么都没问题,只要打开浏览器看视频就会不定时重启,有时短有时长

网友G:
最后还是想知道楼主是怎样弄好的
ziyouk
还没弄好 换板给客户拿走了。但是我有三片这种板,放在手里研究呢。一样的故障,
详情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一试

网友:
显存还没换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一台。最后搞不定

网友:
这板子好像也不贵 。。。。

网友:
看看在PE里用用 会不会蓝屏

网友:
显卡有问题

网友:
不行就要换了

网友:
不打显卡驱动呢

网友:
会不会是无线网卡这类外设导致的呢 ?

网友H:
每次蓝屏代码一样吗,看的这次蓝屏代码是内存的问题,如果每次蓝屏都一样的话,重点查看内存电路。
ziyouk
每次蓝屏代码不一样。。。
详情

网友:
显存坏了    还有就是显卡供电

网友:
那装过那么多系统了,软件问题,没什么难,好的就是好的,一下子就好了,没那么复杂,这应该是硬件哪里有问题。

网友:
VGA卡的问题

网友:
不好说,有可能是硬件引起的

网友:
没考虑硬盘么

网友:
每次都是直接换板

网友:
我电脑装安全卫士。没问题

网友:
去官网下个全套驱动试试

网友:
n5010遇到蓝屏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   等解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哥们你怎么就是不还硬盘呢?

第一个就是换得硬盘。仔细看帖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后还是想知道楼主是怎样弄好的

还没弄好 换板给客户拿走了。但是我有三片这种板,放在手里研究呢。一样的故障,

网友:
蓝屏出现时仔细检测全部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每次蓝屏代码一样吗,看的这次蓝屏代码是内存的问题,如果每次蓝屏都一样的话,重点查看内存电路。

每次蓝屏代码不一样。。。

网友:
你手摸一下独显1.8V是不是很烫,PU3控制PQ8,一烫就蓝屏。

网友:
换个BIOS芯片看看

网友:
代码是纯数字的一般先排除软件

网友:
报错什么代码?

网友:
这种遇到确实有点头疼,蓝屏一般不外乎就系统,硬盘内存,我个人要想确定是软件最好办法进PE试试,蓝屏,软件可能大点,如果还蓝屏,这种我个人觉得CPU这块重点看看,比如CPU供电上下管滤波电容,显现供电。希望帮到你,好了忘楼主公布一下,怎么维修好的?

网友:
换内存,CPU,硬盘,能排除的都排除了,还有啥,换主板呗,总不能是屏幕导致蓝屏吧

网友:
换个硬盘看看

网友:
进PE多试一会会不会蓝屏。

网友:
内存硬盘

网友:
查下显卡的辅助供电和显存,在蓝屏状态下

网友:
我也觉得软件问题居多,或者电脑散热不好,最好看看温度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修了几次都用不久,最后没有办法换了一个板

网友:
蓝屏的问题是难的拆

网友:
内存 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误杀了这么多硬件,我告诉你什么问题你真的会吐血的,客户要知道一定让你赔板子的,你怎么就一蓝屏就想 ...

换过这么多系统,个个有管家??认清情况再发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误杀了这么多硬件,我告诉你什么问题你真的会吐血的,客户要知道一定让你赔板子的,你怎么就一蓝屏就想 ...

你这回复 暴露你的智商啊

网友:
换个风扇看看,见过是风扇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设都不排除直接干硬件,牛

不是太懂,不要乱回复可以不。。。。

网友:
排除系统问题,就得用示波器了,万用表估计难查了

网友:
显卡和桥都换了,还不如换板

网友:
蓝屏代码上面看   内存  硬盘  显卡  这几个可能性

网友:
内存只用一根  看看会不会还出现   显卡可以禁用  看看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不好修     这样的机器遇到了 不好搞

网友:
板层可能有断线!

网友:
这个板应该不贵吧,实在不行换板

网友:
CPU 供电芯片 MOS 你换换试试

网友:
可能是现存问题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应该板子上有APL5930吧    换换试试。。。有结果告诉我一声

网友:
换板子吧,别纠结了

网友:
PE蓝屏 不  测试过没

网友:
我哥你就没换过内存,还有我遇到一回,WIN7的时不时蓝屏,有时又不蓝,有时才开机不到5分钟就蓝屏,换了个XP系统就好了。

网友:
主板200 左右 不行换一个吧

网友:
蓝屏了 看下哪里不对  量量啊

网友:
查蓝屏代码!!!内存换的试一试

网友:
这个问题吐血,这个装WINDOWS 7 64位操作系统,驱动去官网下载,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误杀了这么多硬件,我告诉你什么问题你真的会吐血的,客户要知道一定让你赔板子的,你怎么就一蓝屏就想 ...

哈哈哈哈 秀智商么